昂达K8M开机黑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9-01):
昂达K8M开机黑屏,显示器没任何动作反应,四位卡跑d4 67代表什么啊???请各位高手支招~!谢谢~!
[
]
黑屏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呵呵~!提醒各位同行不要总相信诊断卡,它会分散你的注意力,以致维修思路出错,其实这块昂达K8M板子没问题,只是本人太大意了,看到内存条是新的就没有替换,一直按照卡跑的数码来断错,走了一个大圈回来才发现只是内存条坏了,替换另一条内存后,跑码正常,点亮运行OK~!

网友:
谢谢分享,祝你好运

网友:
d4本来就是内存吗,还绕什么圈子呀?

网友:
四位卡跑d4 本来就是指内存有问题,只是楼主对代码不熟而己

网友:
BLOS不同跑码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