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得请教

楼主(2008-09-01):
1、按下复位开关检查到南桥是否有低电平输出,如果没有说明复位开关到南桥的线路故障,检查并更换相关的(电容电阻)。
请问:南桥有无低电平输出是测哪里得????????????

2、检测电源的第8脚(PG信号)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查并更换相关的(三极管、电阻等)。
请问:第八脚到南桥·是怎么测的。。
我对这些还不怎么认识··能请各位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建议下

一.ATX电源 20针的 14脚   24针 16脚 有无底电平   通常连接的是一个电阻一个三极管

二.跑线测量PG8脚到南桥,并测量经过的电子元件是否损坏或有无短路

网友:
每次跑线都被好多东西挡住了,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拆掉吧,有那位师傅给说个好的方法呀

网友:
有没有没有元件的班子卖啊?

网友:
挡住就向法绕开在不测量吗,怎么就跑不到地方呢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  跑电路 相关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