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6FPB 高压板故障

楼主(2008-09-01):
dell E176FPB 高压板被雷击了,1200ap40 旁的电阻R611烧裂开了。
后面的Q602 Q603烧掉了。看不到型号。
怎么修哦。希望各位有这片板子的帮忙看下。

网友:
不行就直接改成通用高压板了,你那样维修起来的成本也换高压条都也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
你那应该是明基代工的吧,一般明基爱用1200AP40啊,你看他是往那跑的啊,也许是跑的开关管的过留取样电阻呢

网友(2009-06-05):
这种高压板是18V供电,用12V的通用高压板能换吗?

网友(2010-01-27):
你好!现在修好了吗?能不能上个图看看?我也在修这样的一块板子。可我的那个R611电阻和那两个贴片三极管(Q602 Q603)都没坏,接上外置灯管就只亮了十几秒以后就灭掉了。电源指示灯正常。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用通用的没问题的, 通用的高压板的耐压是24V的

网友:
有的只到19V  高於19V會把高压条烧掉

网友:
那个Q602的型号是AZ10的,Q603的型号是ZC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