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0M 开机黑屏

楼主(2008-09-01):
IBM A20M 开机黑屏,测CPU无主供电,加焊3421 3410后,故障依旧,有那位知道3421的引脚定义,给说一下。谢谢,别的电压都正常。手上没有3421,不知是不是它的问题
cpu

网友:
有那位知道3410的工作条件呀,我测得8脚VCC为5V,9脚DRVL为5V,13脚应该是DRVH,但此脚为0V 12脚为0V 7脚VCCGD是5V,其它脚不知是什么定义,请高手帮帮
[
]

网友:
3410的1脚是它的开启信号吗,请高手说下

网友:
这机器要是3421和3410的问题,根本就是不加电的,一开就关了的,楼主要把现象说清楚啊,要不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那么说不是它的问题吗,现象是能加电,CPU无核心供电,南,北桥供电正常。屏无显。

网友:
先通病后特殊,更换3421再说吧,3421坏了,不加电,掉电,死机现象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