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不开机

楼主(2008-09-01):
小弟刚学修主板,今天接到一技嘉845的主板,客户说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我来试机亮了,我把电源拔了再插上不能触发了,开机电压有4V ,PCIA14的待机电压3.3V没有了,把绿线和黑线短一下又有电压了,能正常触发,只要拔了电源再接上就不行了,请教各位大哥救救我吧

网友:
建议下

估计是 电源管理芯片损坏了

请看清LZ的故障描述再回帖

网友:
如果PCIA14没有3.3我把绿线短一下就有了,能正常开机,只要拔掉电源再插上就不行了

网友:
1.首先确认是内存报警还是显卡,或者是其他。
2.确定内存报警后,先擦干净金手指,清理内存插槽,内存不过经常由这些小问题引起,
3.跑内存线路,供电、时钟、阻值等。

请看清LZ的故障描述再回帖

网友:
没有报警啊,连机都不能开怎么报啊,3.3V待机电压都没有,怎么解决,怎么没有帮忙啊

网友:
可能是紫线的问题。跑一下看

网友:
看座子是什么样的考虑空焊

请看清LZ的故障描述再回帖

网友:
重点在待机电压部分,比如对地接的电容
3.3VSB不正常的时候,输入的5VSB正常不 ?

网友:
回8楼

是看了啊~难道说的又错啊~你肯定没又这个可能吗~

网友:
压着南桥试试看A14脚 正常否?

网友:
技嘉的,找9916,还是9915的小三极管,在电源插座附近,一般都是它出问题了。

网友:
不开机

技嘉那个板子我修过,那个板子是有不开机的病。也可是说是通病。在20针电源插口 附近有个小的 COM管。是它坏了。和紫线相连。你也可以跑线。可以查到那个 小的三极管

网友:
板子己经被我搞坏了,修不起了,压重短路,不修了报费

网友:
各位兄弟们回的慢了点,这位小弟一着急,给压短路,板子报废了,可惜啊。新手一定要学会跑线路,像楼主这种情况,跑一下线路的话,不至于弄坏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