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爱国者自然窗788hd图纸

楼主(2008-09-01):
爱国者788hd17纯平,现在可以开机,图像也是好的,不过敲一下,或开的时间长了,就行幅变窄,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个电阻烧黑,看不清阻值,编号是R446.那位有图纸麻烦发一份。小弟先谢了,麻烦发短消息,我积分不够下不成。谢谢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图纸可能不太好找呀,什么地方的电阻,是什么元件相连接。可以借鉴相似的电路。

网友:
这个电阻和铜皮连接的地方烧断了,但是可以正常显示。把它和铜皮连好就烧它下面的电容c412.这个电容以前有烧得痕迹没注意,加电好就着了。换好后在加电,烧和高压包4脚(底线)相连的电阻

网友:
兄弟你有救了,我有个788DFII的机器.不知是不是一个样的,明天看看

网友:
是板子碳化导电了,把板子处理好再换件。

网友:
学习了

真是太有才了   。。。。。。。。。。

网友:
呵呵,我啥也没换,点了虚汗就让客户拿走了。反正能用。就没管那个电阻。换个别的电阻就烧东西,还不如空着不上。

网友(2008-11-21):
楼主真是厉害呀,佩服,佩服

网友:
是个小电阻 只要是测着是通的电阻就可以上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显示器 专门拆开测了下 呵呵 好像是上面那个阻尼管虚焊才烧这个

网友(2009-01-07):
楼主说的那个R446=22欧的电阻.红红黑。

可我是倒霉了,给你看完了,我装的时候,把高压一脚的一经显示器绕了一周的那个针,插错了,接地了。
R447烧没了。楼主啊,你还能不能看着你的那个显示器了。告诉我一下呗,我可怜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