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好,显示器的主板拆下来后可以直接通电吗?

楼主(2008-09-01):
昨天拆了一个显示器的主板,可以在不接显像管,偏转线圈,视频电路板的情况下加电吗?

网友:
拆掉行管试应该就无问题

网友A:
接个假负载,高压帽远离人体.对准安全地方.
彩电主板通常可以独板维修,因为它是一次电源供电.但显示器差别很大,最好不要用此方法.

网友:
除开修电源  , 最好不要这样   .

网友:
把行供电断开就没问题 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
断开行负载,就可以。

网友:
断开行负载就可以了,但是你是修什么地方的,干吗要独板上电呢

网友:
不要脱机修,没有负载很危险。不建议你这么弄

网友:
液晶显示屏转接口

各位师傅我想把液晶显示屏转接口USB或串口都可以

网友:
一定要接上行偏转,其他的都可以不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利害, 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假负载,高压帽远离人体.对准安全地方.
彩电主板通常可以独板维修,因为它是一次电源供电.但显示器差别很大,最好不要用此方法.

多谢各位师傅们解答,现在我看了大家的回答后,知道有4种方法可行。
1.接假负载
2.拆掉行管
3.只接偏转线圈其他的不接
4.断开二次电源供电
请问假负载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把行管拆掉在C,E两端接吗?假负载是灯泡吗?

网友:
行管拆掉在C,E两端接吗?--------可以的, 但前题你要记住,一定要拆下行管,否则有你好看的!
假负载是灯泡吗?-------接只40W或者60W的灯泡就行,

网友:
感谢子宁师傅详细解答对我帮助非常大,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任何牌子的显示器都可以这么接吗?谢谢

网友:
了不起!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都是高手?学到不少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