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块七彩虹NF4X 754主板CPU不供电

楼主(2008-09-01):
主板可以激发,点不亮,开机两针之间有5.3伏的电压,12伏供电与I/O(83627HF)之间的连线烧段,但烧段部分与I/O部分有一块高阻值电阻(量得电阻为10千欧,但调换方向再量变为6.2千欧)相隔,不知会不会烧毁I/O,CPU供电部分三相供电,每箱有一块09N03LA和一块06N03LA的场管,09N03LA的D端有12伏电压,G,S端几乎没有电压(只有0.1伏),06N03LA三端几乎都没有电压。请问各位大师是什么问题,测试卡显示FF。

网友:
先修CPU供电电路!!!!!

网友:
先跑下线路上管G级到电源IC的线路,无问题的话直接换IC,

网友:
电源控制芯片是ISL6566,与它相连的线路有两颗标号101的电阻的电阻值仅为1欧,不知是否正常,我是个菜鸟。

网友:
下管D ,G,S三极都没有电压,上管只有D极有12伏电压,G,S没有电压,上管G级到电源IC的线路直通,有两块101电阻的阻值只有0.8欧,是不是被击穿了?电源控制芯片是ISL6566,是不是要换它?求哪位大侠帮忙!

网友:
先把电阻换了看场管控制电压正常不,不正常的话把管子吹下来,测电源IC有没有输出控制电压,没有的话查IC供电,供电正常的话就要考虑换IC了。

网友:
先测量一下ISL6566的VID信号脚    EN脚

网友:
应该不是场管坏了,不会三相场管同时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6566有5根VID脚,3根ISEN脚。一根VSEN脚,不知怎么量,量阻值还是带电量对地电压?还是量与场管的连通性?

网友:
电源IC的供电正常,由12伏和5伏供电。

网友:
我是刚学的,求求哪位大侠指点两招。

网友:
换了电源ICA,还是老样子,

网友:
这个板你得先量内存供电有没有啊,先修内存供电才有CPU供电的,754的搞多了,还有不行你加焊桥试下了.有时并不是主供电方面的事.

网友(2008-10-06):
内存供电1.3伏,明显偏低,怎么办?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DDR内存供电怎么既有2.5伏,又有1.3伏,不是1.8伏吗?

网友(2008-11-05):
我想提个醒,电阻是不会变小的,只会变大的.

网友:
桥的供电1.5V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IC供电正常,那你测它有没有正常的输出,如果没有正常的输出,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