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昂达N61G的通病。

楼主(2008-09-01):
今天有两个不同的客户拿来同样的昂达N61G主板,可以开机,但是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只有北桥边上的 长管G没有电压,G极是旁边的8脚的RT9202的IC控制的,替换掉,两块板都可以跑码正常运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经验!!!!!

网友:
记下了,以后备用!谢谢楼主!!!

网友:
什么电压都可以有 跑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