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主!!CRT显示器不通电情况下,高压包有多V的电压。??危险吗?

楼主(2008-09-01):
昨天接了个客人,按键坏了。我在拆的过程中手碰到了高压包下面的电路。被电了一下。。感觉麻麻的。我想问下CRT显示器不通电情况下,高压包有多V的电压。??危险吗?还有液晶显示器的高压包没通电情况下危险吗?

网友:
不通电就应该没有电压呀、

网友:
有些机子没设有放电电路是要麻手的.老CRT高压帽里面都有高压,大家维修要小心.先作放电处理.

网友:
对啊。我弄的那台就是明基老CRT

网友:
只要不会把我电的趴下就OK了。静电我不怕。。

网友:
你说的是触 到了电路板,而不是高压帽呀。也许是电容里还存有电,也许是你没有把数据线从主机上拔下,所以就有一点感觉嘛,详细原理自己想一想。

网友:
你的电源线拔了没,如果没拔电源部分还是有电的。

网友:
你把手放上去~打火大概就有500 有响声那就大了~

网友:
我晕啊。没拔电源我早就被电的进医院了。。我手碰到的就是高压包下面的电路

网友:
一般修之前都会放放电,毕竟还是有点风险的,注意点好。

网友:
那没啥的.那只是有些电容储放的电没泄放完.
电流很小.也不杂伤人.

网友:
这个不用紧张.可能是你显示器电路板上电容里面的电没有放完不小心被电了一下.这个显示器维修中是很正常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网友:
最好先把电放了,不然麻你一下是小事,把别的IC麻坏了你就更难修了哟

网友:
我试过高压打火把显示器的CPU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