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声卡24M晶振焊反导致系统无法发现声音及modem设备...

楼主(2008-09-01):
一客户T40机器,一个月前送修,当时可触发不亮机,DEBUG卡 无代码,疑似供电问题,按压主板才能启动,没什么经验,也不知道查什么地方,摘下主板主要补焊了一下电感,又用风枪把疑似元件统统吹过一边后点亮,装上后正常使用....
          前几天客户拿过来说从上次修好后系统里就没发现声音和modem设备,而且没有未知硬件和叹号,(疏忽大意,其实上次修好后我好像就进过一次系统,没注意这个问题)再次拆开,对照点位图和线路图,测量声卡及modem供电正常,AD1981B和南桥通讯线路正常,仔细想想,从上次修过后出现的问题,当时加热的时候好像温度高了点不小心把声卡晶振碰歪了,不过当时就给装上了,仔细看看晶振,电路板上有标示1脚的地方,而我发现现在晶振是反装的,查看图纸,晶振好像不分正反啊,但是点位图和主板上好像有表示方向的标记,反正没别的办法,换个方向试试.....    结果一个月前的问题又来了,可触发,不亮机,肯定还是接触不良,逐一按着可疑元件开机,最终确定是ADP3205虚焊,补焊后开机,哈哈,声卡modem也好啦,上次没有搞彻底的问题这次也一起搞定...爽啊
        有点疑问就是,这种贴片晶振是否一定要分方向呢?如果不分方向的话我估计是上次焊接质量有问题。
        总结:收不到钱,还好累...不过搞好后心情相当的好啊......

网友:
呵呵,得到的不光是心情好,也学到了有用的东西!!!!

网友:
4PIN晶振只有两PIN有定义。。。。。

网友:
长方形的,对角有定义,另外两个对角是接地的,即使焊反了,只是有定义的两端换个位置,看电路图我想应该也是不影响什么的....,因为我常修mp3和u盘,也从来没有管过晶振正反问题,2脚的晶振同样可以代换4脚的贴片晶振...
要么就是第一次我焊的有问题

网友:
晶振分有源晶振、无源晶振。
晶振没有极性。
除了少数有源晶振焊反了不能用以外,都是没有方向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应该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
好,顶下子。。绝对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