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150开机掉电

楼主(2008-09-01):
神舟M150开机掉电:
待机电流0.06A(是否正常?????)。3.3V、5V都正常。
开机电流到1.15A(CPU电压未产生、ISL6227产生一组2.5V电压,另一组为0),4、5秒内慢慢变为1.05A(此时北桥开始发烫),然后掉电,待机电流仍为0.06A。
此机没有明显短路,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看一下CPU座子,有没有空旱

网友:
检查了,应该没问题,也测了AD线正常。继续请教。。。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你查一下板上的电感的都有没有电压

网友A:
1.看看是否是FORCE-OFF#保护信号工作.
2.看看是否是VS&V 的电压有短路。

网友:
是有一组电压没出来.但北桥为什么发烫..
ISL6227产生一组2.5V电压,另一组为0V.ISL芯片及MOS管都更换过,不知另外一组没出来的电压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看看是否是FORCE-OFF#保护信号工作.
2.看看是否是VS&V 的电压有短路。

所有略大点的电容都测了,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
很有可能是FORCE-OFF#信号工作,但是哪个芯片出来的,请问楼上的是否有图纸呢?
VS&V 的电压是指哪?请明示,谢谢!

网友:
还是没人回复....看来只有报废了..

网友B:
别啊。 不要轻易放弃, 测下北桥上面的小电容吧,看看阻值是多少。。 上电看看北桥上每个电容有无电压。拔掉内存,看看电流跑多少?如果拔掉内存电流跑的跟以前一样,这说明内存都没过,如果拔了内存跑的跟以前不一样,说明过了内存,下步就是显卡了。。。。 按照这样的步骤一步步来,不要心急。
  或者插数码卡到MINIPCI上  看看跑多少掉, 应该是跑 CI-A8  循环。类似这样的。。。 你好好看下。看能不能帮上你什么忙。

网友:
不要轻易放弃,修好这种垃圾以后还怕什么?

神舟都能修好就没有不能修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待机电流0.06A 是正常  看看北桥供电 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啊。 不要轻易放弃, 测下北桥上面的小电容吧,看看阻值是多少。。 上电看看北桥上每个电容有无电压。拔掉内存,看看电流跑多少?如果拔掉内存电流跑的跟以前一样,这说明内存都没过,如果拔了内存跑的跟以前 ...

多通电试了几次又短路了.更换3.3V稳压管后短路排除了.
北桥上的电容阻值测了跟其它855GM好板差不多.电压也有1.05、1。2、1。5、2。5与其它855的板对比也正常。
拔掉内存电流一样的。
跑卡是乱码。根本看不出来。。

ISL6227产生一组2.5V电压,另一组为0,这另一组是不是CPU IO电压没产生导致掉电?但ISL6227已更换,是不是要更换单片机(IT8510E)呢,可惜没这个芯片。。

网友:
谢谢兄弟们鼓励了.

试了另一台神舟的其它型号机子,待机电流是有0。06,正常。

网友D:
我想还是没起来的那组电压导致主板不开机

主板用的什么芯片组,那组没起来的电压有没有到北桥,到的话拿你熟悉的相同的芯片组图纸比较一下就知道是什么电压了,我想还是没起来的那组电压导致主板不开机,修好了电压,板也就能开机

网友E:
如果你是855北桥:那北桥电压应该有这三个1.25V  1.5V  2.5VA等这三个电压:CPU是迅驰的也应该是:0,9几到1V 多你说北桥发烫没有短路:那肯定是北桥上少电压造成的:你应该在仔细找找看吧定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855北桥:那北桥电压应该有这三个1.25V  1.5V  2.5VA等这三个电压:CPU是迅驰的也应该是:0,9几到1V 多你说北桥发烫没有短路:那肯定是北桥上少电压造成的:你应该在仔细找找看吧定能解决的。

北桥少电压的话会比正常情况发热严重吗?现在北桥情况是:开机几秒就发烫..

网友F:
此板为什么老烧3.3V稳压管?现在是开个十多次就要烧坏..

网友:
问题CPU这边。在这边查吧

网友G:
不能放弃,楼主再努力些

网友:
稳压管易烧应该还是不正常的,有现象出现,沿此线索查查吧,坚持下,也许下一秒就是成功。。。

网友:
看下有没有空焊的呢,查下吧

网友:
开机就发荡的话,可能是1.5V的电压没有.

网友F(2008-10-09):
这个1.5V时有时无.1.5V出来时北桥不发烫.但电流到2~3A时维持几秒就掉电...1.5V这个芯片和MOS管都换了还是时有时无..不稳定.下一步也不好查.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用的什么芯片组,那组没起来的电压有没有到北桥,到的话拿你熟悉的相同的芯片组图纸比较一下就知道是什么电压了,我想还是没起来的那组电压导致主板不开机,修好了电压,板也就能开机

该组电压不稳定..芯片都换了.也都焊了好几次,应该没有虚焊,该组电压出来也是几秒后掉电

网友:
这机子前天又出现个问题.严重短路.电源输入口只有150欧...放下两天没管.今天一试又不短了.这板子真麻烦..

网友:
关注中,我也碰到过跟你一样的板一样的故障,几天都没修好,后来没修了。怀疑这个有可能是与1.5V有关的哪个小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板为什么老烧3.3V稳压管?现在是开个十多次就要烧坏..

分析如下:

因为稳压管的作用是,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信号点。来保证信号点不能接地。

而出现稳压管烧坏,肯定是信号点被外围相关电路对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1.5V时有时无.1.5V出来时北桥不发烫.但电流到2~3A时维持几秒就掉电...1.5V这个芯片和MOS管都换了还是时有时无..不稳定.下一步也不好查.郁闷..

1.5V的这个芯片的外围控制信号,有没有查下呢??

是不是外围控制信号掉电呢??

网友:
如有相关问题,发短信给我

努力关注中。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能放弃,楼主再努力些

      对!一定不要放弃,我相信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1.5V的这个芯片的外围控制信号,有没有查下呢??

是不是外围控制信号掉电呢??

有可能哟,另一组电压不出来,那这个电压的控制信号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谢谢大家了.这板子又没图纸.又没好板比较..真是没法了..今天没事做.再来整整了.有情况再来汇报..

网友:
找了个IT8510E单片机换上.开机后.5V3.3V2.5V1.3V都有了.但电流只跑到0.12A.十秒左右后掉电.ISL6227的两个PG信号只有0.4和0.5V.2.5和V1.3V电压出来了..PG信号怎么这么小,ISL6227芯片也换了.PG信号跑到哪去了也找不到..,郁闷了..不修了.到些结束....

网友:
谢谢大家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