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老是在几个代码循环

楼主(2008-09-01):
诊断卡老是在几个代码循环
好象是C1 50 26
一插显卡就是在那几个代码中循环
不插显卡就显示25

网友:
先查下AGP供电,北桥供电都正常吗?刷BIOS,压北桥

网友:
主板反复 从起了

网友:
1、量测板载的网卡,1394,声卡等设备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并逐个进行更换
2、量测PCI到南桥的AD信号及控制信号是否有开路或短路。

网友:
是不能过,换一张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