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769F4彩显 数据

楼主(2008-09-01):
联想LXH-GJ769F4彩显 有几种线路 ?采用SAA4849PS IC的数据。

网友:
是什么MCU呀?                               . 还有MCU为  SAA4849PS  的。先发一种给你试试。

17 LXH--GJ769F4 CPU 56A1125--539.rar

309 Bytes, 下载次数: 13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上有没有CPU是NT68F65U的?

网友:
MCU就是 SAA4849PS  的,数据改变。

网友:
MCU就是 SAA4849PS  的,数据改变。用2楼的数据不能正常。

网友:
MCU就是 SAA4849PS  的,数据改变。用2楼的数据不能正常。换用空白的存储器后,亮度 ,对比度一大一小,其他能调到正常。

网友:
3楼的,你试试这个看行不行。

LXH-P769F3(24C16).rar

网友:
MCU为  SAA4849PS  的

17 LXH--GJ769F4 CPU SAA4849PS 24C08.rar

367 Bytes, 下载次数: 7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已修好!谢谢8楼的师傅

网友(2008-10-07):
谢谢老大们的奉献
我这里有一台一样的,图象拉不下来,不知道是不是数据的问题

网友:
谢谢老大们的奉献

网友:
我有一台,重写数据进入总线调整后保存不了,有谁知道咋保存?

网友(2009-03-12):
我缺一个LXH-GJ769F4,MCU是26C1125-A04-022,24C08的数据,谁有请传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