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1):
请问飞利浦显示器 电源是TEA1507 他的第6脚到开关管G级有个电阻是多大的 啊
显示器

网友:
多谢二楼的朋友分享哈

网友:
来张大图行不,正在修被雷击坏的飞利浦,开关管坏了,没击穿,保险没事,换了现在不起振,8脚电压295,1脚6-10V跳变
[
]

网友:
1脚有6-10V的电压跳变,应该说电路已经起振了,一、请检查一下过流保护电路。包括开关管S极的那几个小阻值的对地电阻。二、看看后级电路有没有损坏的。
[
]

网友:
上次修过一个飞利浦的电源,大概是700左右吧(这个电阻主要是IC6脚的电阻,而不是G极的电阻),记不太清楚了,楼上说得对,应该检查下S极的电流反馈电阻,对于雷击的损坏还应该仔细检查IC外围电路元件,特别是二级管,光耦。

网友:
本人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