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9的CRT只显示一半

楼主(2008-09-01):
一台19的CRT只显示器,可以正常用,,可是用起来就是只显示一半,,上部分看不到,只看到下部分,是什么问题啊。。,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请检查场电源,重点看看泵电源中的二极管。

网友:
还有可能是场扫描电路出问题了,上半部被压缩,在能看见图像的顶部似有一亮线。

网友:
行场电路 应该有虚焊 或者 大颗的 电阻 牺牲了
请拍打显示器 左右侧 看能否 全显
   若能 是虚焊问题 补焊 行场电路 中 大颗的 电阻 和 控制行场IC 等 有散热片的 IC
   若不能全显 可能大颗的 电阻 牺牲了 准备 找出它 并 换掉

网友:
查场部分的供电,或换场块。

网友:
场部分虚汗~加焊试试`还不行换`

网友:
拍下会不会好,重点检查一下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