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两边是这种弯曲,

楼主(2008-09-01):
一台TCL显示器点不亮,换了行场芯片TDA9115和S电路的STA524A,STA524A没有一样的换就用三个634换了,就成了这样的,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大小和S电路可以调但始终调不直边
[
]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图处如下
样子就是下面这个图片上的

网友:
重新更换一个TDA9115,如还不行的话.校正电路可能有些元件有轻微的问题了.

网友:
换了一个TDA9115,情况稍好一点,只有中间一点点有弯曲

网友:
现在已经搞好了,是行场振荡芯片代换不对,以前是STV6888,从网上查询得知可用TDA9115代,代换后就成了上面图片的样子了,开始还以为是S电路用三个634代换不对,查了半天没有查到有问题的地方。虽然TDA9115与STV6888的脚位是一样的,但功能有一点不同,后来用TDA9118代换就好了

网友:
TDA9112直接代换 TDA9115,TDA9113直接代换 TDA9116、STV6888直接代换 TDA9118和STV9118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