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E8 D5

楼主(2008-09-01):
一款D845EBG2  INTEL原装板跑E8 D5   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不过内存
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总线正常 ,不上内存跑C1

网友:
换内存试过没有  先换了试试跑不

网友:
内存供电外还有时钟以及AD值一样吗?刷BIOS吗

网友:
内存换过了,内存其它正常,,,,手头没有这个弄号的BIOS刷不了,请问那位有得话给我一个好吗????????

网友:
找到一个
自己备份的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先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试过不行啊大哥还是E8  E0   大家还有什么主法可以解决的啊......

网友:
拆声卡\网卡I/O 换过了都不知啊 :lol 跟声卡也有关系的吗????

网友:
刷过两次BIOS了还是不行                      内存槽与显卡槽旁的不是4500                     是一个1117

网友:
千万不要是内存插槽的问题啊,你洗过插槽了吗?

网友:
现在怀疑 是NB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呢??????

网友:
今天又来了同样一块板子是同样的问题,,,,请大家帮忙想想对策吧。。。先谢了。。。。

网友:
打北桥的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刷BIOS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我遇见过。

网友:
刷过两次了。。。你有  这个BIOS发给我再刷一次试试

网友:
北桥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北桥一定是北桥,加焊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