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电源高压一体板24V输出用12V通用高压板改装

楼主(2008-09-01):
首先感谢论坛力的周铭铭在百忙之中给我的建议和思路,谢谢!
如今通用高压板种类多又便宜我想大家用的一定不少,但大都是12V输入。如果我们遇到原一体板上给高压部分供电是20V往上怎么办呢,周铭铭给了我2个思路
1 串联负载
2 把电压降到需要的电压
先说2就是吧24V将到12V,他建议我用的芯片我没有2576-12.12V稳压块。选第一种串负载,就是把2个高压板窜到一起。这个我第一次听说。因为是4灯,所以我用2个双灯的串在一起
供电是真么连的一体板的24V输出——》通用1板VCC,通用1板——》通用2板VCC。通用2板地——》一体板地。吧两个板的ON/off 都内短让它们都工作在ON状态。通电后每个板子分12V电都工作正常。(分压的原理恨简单但当时自己就没想到,所以亮了后很兴奋)下面就是改开启信号,把信号都串起来,一试不行。因为板2的地是板1的电位12V,也就是说要12+3=15V才行。这个思路不正确。
于是我想了两个方案来控制供电回路以达到开关效果:
方案1失败我基础不好,我是因为原版的信号电流太小的缘故?
方案2成功,接在地的回路上。开始没有那个2级管,一加电就亮,把信号断了还亮,我想是场管里有存电,就根据CRT的一次电源电路的过激保护电路加个二极管来加速G基截止。居然成功了。完全可以接原开关信号来控制灯管的亮灭。
再次感谢周铭铭的无私,经验不敢独享,不对之处忘高手指正。

网友:
good,不要总是想自己的电路基础弱。只要你认真、你努力,没什么做不到的。
强烈支持你!

网友:
画的有点乱  最好在整理下  看看接好后的全部电路  还有为什么要把开启信号要改啊   驱动板上没有开启信号的嘛??

网友:
楼主努力,能不能整理出来在弄一些完整的图片呀,让大伙都好好的学学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清楚,我来补充一下,串连就是两个干电池连在一起,就像手电筒一样,+到-到+到-,也就是说24V先接第一个高压板的12V输入端,也就是那个保险上,再从地线上飞一根线到第二个高压板的12V上,第二个高压板的地再飞个线到电源一体板的地上,这样说一下,我想新手都能明白了吧。不过我没有碰到过这种机子,说的不对请补充,信号线我想可以直接从驱动板上飞两根线到二个高压板的信号上,不知道对不对,也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只有经历过也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受益良多...........

网友:
强!我的电子基础不好啊!!!

网友:
其实我不是原创的两个串联,而是章平,

百脑汇章平,

网友:
这样都有好改,高手呀

网友:
哈哈,我直接用DC-DC模块改

网友:
嘿嘿 我直接把电源板换掉

网友:
我觉的用DC-DC不错的,改电路对一些基础不好的朋友来说有点繁琐,哈哈,,DC-DC是新手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个人做法是用一个7812,然后加一个中功率管来扩流。直用一条4灯的板。简单又快。

网友:
此方法虽好但存在一个弊端,就是如果第一块板因后级短路保险F1(12V供电)烧断,则第一块高压板不形成回路。没有分压,则第二块高压供电电压将为24供电,此高压板供电范围是12V-19V,超其额定电压值必定会损坏。所为为了对客户的负责和为自已节省成本保险起见。
建议:
方法1,将两块高压板供电电路分别对地并接一个阻值相同的电阻这样如果第一块高压板供电断路,有电阻分压第二块高压板电压也不会升的太高,而坏第二块高压板。
方法2,将第二块高压板供电对地并接一个12V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要高于24V)即可。(原理自已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论坛力的周铭铭在百忙之中给我的建议和思路,谢谢!
如今通用高压板种类多又便宜我想大家用的一定不少,但大都是12V输入。如果我们遇到原一体板上给高压部分供电是20V往上怎么办呢,周铭铭给了我2个思 ...

你太 牛B 了 我 刚学的  液晶 还 有 点 看不懂 你 那边 一个  12 V  +3V=  15V 是 什么 意思 我 知道  24 V  串联 12  V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清楚,我来补充一下,串连就是两个干电池连在一起,就像手电筒一样,+到-到+到-,也就是说24V先接第一个高压板的12V输入端,也就是那个保险上,再从地线上飞一根线到第二个高压板的12V上,第二个高压 ...

你 这样 不行的吧  你 那样 短接 不是 第一个 高压板子 的 地上 存在 12 V 的 电压了 吗

楼主:
其实24V转成12V在接12V4灯高压才是正确的方法,因为我们是做生意有3点要求1稳定(不返修)2经济(花钱少,就是成本少)3工时少。我是在没有电压转换元件的情况下(有我也没改过) 才请教别人用自己手头的东西做个怪胎给客户交差。不过成本还是很便宜的。
回13# 你那个是怎么连接的?
回14# 板1的保险烧断就形不成回路了,24就悬空。这时板2保险为0V。  方法2没看明白,稳压管是在原电路上加吗?
回15,16#   说电池有点难理解,你就想是两个一样的电阻串在一起就行了,没个电阻分总电压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太 牛B 了 我 刚学的  液晶 还 有 点 看不懂 你 那边 一个  12 V  +3V=  15V 是 什么 意思 我 知道  24 V  串联 12  V  啊

接地不一样,有压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24V转成12V在接12V4灯高压才是正确的方法,因为我们是做生意有3点要求1稳定(不返修)2经济(花钱少,就是成本少)3工时少。我是在没有电压转换元件的情况下(有我也没改过) 才请教别人用自己手头的东西做 ...

7812的扩流电路网上一大堆,放狗找一下就有了,这种做法十分稳定,而且电路结构成熟简单,成本又不高,一个7812加上一个中功率的NPN管,就足够了。这种电路结构我应该用了有七八年了,从来没有坏过。

网友:
太不好了。。。。。。。。。。。。。。。。。
不可能用到这么多的高压板啊。划不来啊。

网友:
1  使用一段时间后,2块板子的带负荷等效内阻会出现差异造成分压不均,会加速故障的形成。
2  7812+扩流管方案发热量太大,亦有加重电源负载的弊端。
3  DC-DC方案虽好,但需要一个储能线圈,未必人人能随手拿到。推荐在24V时使用。
4  20V以下可以直驳通用高压板,你只需把高压板的ADJ接5V,它的功耗就没你想象的那么恐怖。

网友:
用78L12确实好````````````

网友:
呵呵 见这么多热心朋友的帮忙的回复``
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技术大餐
感谢LS的各位大大``、 学习了 `

网友:
我想直接接一个12V的电源飞线到高压板不就行了呀?

网友(2008-10-27):
板子上有12V现在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