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尔主板BIOS芯片代换

楼主(2008-09-01):
一块INTEL D865GLC /D865PESO
                 D865PCD /D865PCK这板竟有4个型号, 跑码EAEB.COMS是AT49LH00B4,修得七七八八了,估计刷下BIOS就OK.就是编程器不支持这个BIOS芯片型号,在本站找到BIOS,用过PM49LF004T代换过,开机后诊卡跑码不断反复跳并很快,根本看不清是什么.没招了,谁修过这板看给点支持.

楼主那个不是COMS,是BIOS。

网友:
我也想知道.高手出来

网友A:
按常理来说这两个芯片是可以代换的

AT49LH00B4?是AT49LH004B吧按常理来说这两个芯片是可以代换的,是不是资料不对呀。实在不行把原资料备一份,用原芯片刷吧

网友:
英特尔的BIOS不是很好搞哦,我以前搞过很麻烦的,现在都快忘记了,你到BIOS维修网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49LH00B4?是AT49LH004B吧按常理来说这两个芯片是可以代换的,是不是资料不对呀。实在不行把原资料备一份,用原芯片刷吧

我的编程器列表里根本没这个AT49LH00B4,读不出来,怎么备份.听说有PM49LF004T可以代的,试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