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P4开机白屏

楼主(2008-09-01):
五年前买的了,最近时常会屏幕闪烁,今天突然就白屏了,另外试了下电脑主机各配件,发现没有问题,显示器一开机即是白屏,无论接不接电脑都是这样(接了电脑,电脑能正常启动且可以进入桌面,但屏幕仍是白屏)请哪位大大指教一下,如何维修!谢谢,另外求哪位提供下这个显示器的电路图纸,多谢!

网友:
重点检查视放电路 。

网友:
也有可能是ROM的数据出错

网友:
引用:视放电压和栅极电压或者数据坏了,行包坏掉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还有亮度自控电路以及ABL电路出了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