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M2 主板问题

楼主(2008-09-01):
今收到一块主板,为所教学生拿来的,拿来时说主板可开机,但不跑码,用诊断卡去测试,发现没有时钟信号,此主板的时钟信号是由单桥提供的,查单桥供电电压正常,用万用表测量cpu供电有点偏低,1.1伏左右,用手按下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发现代码卡开始跑代码!但瞬间就断电了,用风枪和电烙铁加焊,再次开机还是不跑码!这时仔细观察CPU座旁边,主板有些变形,用手向下按按,开始跑代码!给CPU重新BGA,故障排除!
提示:CPU长时间的工作发出来的热量使CPU底座下面的主板变形,导致cpu座虚汗!致使主板无法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