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9-01):
一台冠捷代工的19液晶,故障为开机正常,但是大概10秒后显示器黑屏.指示灯为蓝色照样有信号输入.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是属于开机亮一 下就灭

网友:
黑屏时看一下屏幕是否有隐隐约约图像,如有,高压板坏了,否则查电源,MCU。

网友:
如果按冠捷的通病来说的话,你试着把高压条上面的有一个电感线圈加一下焊试试了,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查查,用个高压条试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引起.任代换其中一样便可确定故障点.

网友:
一般高压板部分会造成这样啊,不过要是用M6759的MCU,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啊,多数还是高压板部分,不过灯管别忘记看啊

网友:
提供一下准确机型,和驱动板上的芯片组名称,大家才容易帮到你,对于AOC此类情况,多为高压板的故障,另外,顺便说一下,AOC的机器,暂时还没有19寸,用M6759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