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盆死机,维修导致不开机

楼主(2008-09-01):
很久没来发贴了,今天刚好有空来发一贴。
今天接到同行一块杂牌的845PE主板,经描述,原来故障是插U盆死机,换过2个L就开不了机,到手先拆了换过的两个电感L,通电,故障一样,量电感L两端,发现一端短路,同向一USB插座,拆掉后恢复正常,通电故障依旧,量电感L一端电压仅为1.4V正常应该是5VSB,心想是不是电源插口没有5VSB,经过测量有5VSB,经过思考,不能触发应该是开机电路的了,量SB 3.3VSB PCI A 14 PIN 电压0.65V,跟到了一个1084管,量输入也是1.4V,跑了下线路,很复杂,USB,SP/2 3.3VSB都是在同一条线的,查了很久都没有查出电压是从那来的,就直接飞线,只要飞到他们一起的那条线就 OK了,好了,量下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触发,C1-26,OK,那去装系统,装完,进系统到了桌面没几分钟就死机了,郁闷!是不是电压不稳定?还是决定修好原来的电路好,查了很久还是没查出来,思考了一下,决定短线,看看是那边短路,那边来的电,由于线路是USB--SP/2----1084输入端的 断掉给1084输入端通向SP/2---USB的线,量电压,量1084的输入电压为0V,说明电压上从另一端来的,量另一端电压5VSB出来了,难道是1084?换了,通电来是老样,既然USB5VSB出来了,这边就不管先了,直接飞5VSB到跟1084输入端,电压有了,通电OK,进系统,不死机了,接上两个电感L,插U盆,也没事,哈哈OK了。

网友:
多谢分享, 辛苦了。

你用的字看起来太不舒服了。

想引起注意也不用这样吧。

网友:
看了半天看到眼都花了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到底故障点在哪里也没说清楚

网友:
呵呵 能够修好就是了,至于故障点有时候的确很难找到的

网友:
飞线的时候要把其他输入断开

字数总是不够啊啊啊

网友:
我是菜鸟路过~看看

网友:
走了很多弯路。首先应该修好开机电路,断开SP/2和USB的5VSB供电,修好1084有5VSB输入,改用红5V给SP/2和USB供电。

网友:
恩路是有的,不过就是文字描述的不行,要是再描述的好些那将是一篇很精彩的分析!!!

网友:
VSB不是5V吗?怎么又是SB3.3V 什么意思啊,我才修主板很多都看不懂

网友:
有种玩战略游戏的感觉..我什么时候能到这种境界

网友:
迷迷糊糊的看完了,知道了,主板修好了.

感谢楼主,希望下次能写的简洁些.

我现在还有点迷糊.

网友(2008-10-04):
有同感,希望下回可以把思路再整理的简洁,文字也再清晰一些.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但有点绕啊。
好不容易还是看懂了。呵呵

网友:
没看明白~
个人看法,如果可以排除USB口倒针短路,如果没有5V供电可以直接考虑就近拉一个ATX5V过来~

网友:
看是看完了,,也弄懂主板修好了,就是没弄懂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故障,,以前我也遇到过这问题,从来就没解决过,今天进来是学习的,,还是受益菲浅

网友:
他不说电感有短路吗~?
那具体哪里引起短路~好象没说吧``~

网友:
不是很清楚,是不是5V给 PS/2 USB电  再给1084电。LZ断了1084后 PS/2 USB电压正常,然后再直接飞5V给1084后修复主板。个人看后就是这样的感觉

网友(2010-01-17):
根本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说5VSB 和 3VSB的电压不对 然后 不知道 怎么就搞好了 但故障点 并不知道

1084又没坏  感觉很晕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怎么会事,可是还是修好了,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