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寸开机后。。

楼主(2008-09-01):
杂牌17(好象是方舟什么的)。通电开机到有高压的时候,显像管管座打火,(高压包输出其中的2条线,好象是阳高极)。我也试过两条线对调,现象一样,是不是可以判断高压包挂了?

网友A:
管座打火.先排除是否是电压高引起的.断开升压让50V电压直接供高压部分.看这时还打不打火.如还打火,更换管座.检查像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座打火.先排除是否是电压高引起的.断开升压让50V电压直接供高压部分.看这时还打不打火.如还打火,更换管座.检查像管是否有问题.

如果还打火就是管座的问题(因为我试过把尾板卸下试过机,管座还是打火的),如果不打火就是高压的问题吧?那如果是高压的问题,除了包的问题外还有其他的因素造成这个现象吗?长风兄

网友:
有可能显像管哦,当然要先排除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