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接一块柏胜845GL主板,换IO后显示不正常!

楼主(2008-09-01):
今天接到一块柏胜845GL主板,开机能上电,但复位灯亮了3秒钟左右,主板自动关机,手摸IO芯片很热,更换后跑码正常系统能启动。但显示出现问题,现象为显示左边亮边右逐渐变暗,并且图像伴有黑色横条状阴影,没思路了,现求助各大高手望赐教!!
芯片

网友:
是不是你的显示器有问题哟

网友:
集成显卡的,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确定显示器,内存无问题(内存换过)!

网友:
回4楼个话。那就不用管他啦,交付客户,收RMB。然后自己再鼓捣显示器吧~~~~

网友:
晕啊 我是说确定显示器没有问题啊,显示器是好的,主板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