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GP供电问题

楼主(2008-09-01):
一杂牌845主板,测量AGP供电三极管对地阻值为0,焊下三极管和与其相连的电解电容还为0,请问高手和AGP供电相连的电路还有哪些,本人菜鸟向大家请教,学习

网友:
北桥供电管不是三极管吧?应该是场管,阻值为0,是S极吗?如是应该是北桥挂了?

网友:
拆掉CPU测测AGP的A边倒三脚对地值是多少,还为零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AGP哪边是A边哪是B边啊?

网友:
A边应该显卡正面对着你的上边吧

网友:
左边是B右边是A面!在简单的就是靠北桥的那边是A!!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三极管是场管,阻值为0,是S极,cpu也拆了,估计北桥坏了,也就是说北桥和cpu公用这个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