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g fp737s 有开机图标 接上信号线无显示

楼主(2008-09-01):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开机有显示图标,接着就是亮黄灯,也没有无信号输入指示,接上信号线也是这样,请问这是信号输入问题么?要是这样该怎么查,是那里出问题了,信号线我查了没有问题可以用的。

网友:
检查信号源和信号线是否有问题.检查驱动板接口芯片或接口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款机型共有一种不同的屏接口类型,不知你的机器是哪一种,其中,有两款很经常出现你说的情况 ,一个是RSDS(30+50)接口,芯片组合为:MTV312MV64+MRT,而另一种为30FFC接口,芯片组合为:MTV312MV64+MRT,以上两款机型均是故障相对较高的,而另一种则是,30FFC接口,MTV312MV64+RTD2023B,这类机器,则相对故障较低,
       出现你上述情况,应该先查看H V信号,

网友:
如果H V都正常 可以查一下高压部分。

网友:
回3楼的 我的显示器现在又开始花屏了时好时坏,真不会搞了MCU是  MTV312MV64的 今天我摸了下主芯片感觉好烫手,我真查不出那坏了,是不是主芯片坏了,不知道那有的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