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复位灯常亮维修过程

楼主(2008-09-01):
客户送修一台电脑,号称昨天还用的好好的。今天就开不了机器。
上检测卡,发现复位灯常亮,不跑代码。

维修过程:
取下主板后先做清理工作。
清理完毕。再次上电,故障居然解决了。
按上主板,再次上电,故障再次出现,难道是机箱或主板变形引起的故障?
取下主板,一个一个配件的往上插。当插到机箱连线的时候故障出现了。
经检查,当插上复位线后,故障就产生了。
仔细检查,发现复位按键被人按下后,没有弹起,卡到槽子里边了。
拨动下,按键弹起,故障解决。

注意:当大家遇到类似故障时。请先检查机箱复位按键,由于其个头小,容易被卡住,以至于弹不起来。
引起全板无复位故障。

网友:
有的主板(ECS代工的品牌机或硕泰克的板子)插上复位排针整个板就无复位,但这种病不是排针的事,而是复位电路短路了,解决方法为换复位排针供电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RC电路)或者不插排针也OK。

网友(2009-09-17):
有点想不通,一直按着复位按钮应该是不断复位才是吧!!不应该是常亮吧????

网友:
做芯片维修的有惯性思维,认为主板不跑码就是主板的问题,其实最小化系统,CMOS放电可以让我们走很多弯路

网友:
维修是得细心一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复位开关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