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sb5v 和sv3.3v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8-09-01):
我是新手看了新手指南不知在哪里发新手贴,这里行吗?请问sb5v和sb3.3v电压是不是主板上触发开关的 power pin   和reset 针脚的电压?希望那位朋友解答 谢谢

网友:
SB=Stand By
即待机电压

3.3VSB由5VSB通过MOS管或稳压元件转换得来。用于主板上电使用

5VSB可在ATX电源的紫线上测得,3.3VSB可在PCI的A14脚位测的。

网友:
还是刚刚3.3v待机电压的问题 新手笨笨

谢谢你 管理员给我解答 5VSB可在ATX电源的紫线上测得。那sb3.3v是不是ATX上的绿线的电压?我平时测量这两个电压方法是测量主板上触发开关(一排针脚)上的 power pin   和reset 针脚,这样测量对吗?可以吗?

网友:
还是刚刚3.3v待机电压的问题 新手笨笨

谢谢你 管理员给我解答 5VSB可在ATX电源的紫线上测得。那sb3.3v是不是ATX上的绿线的电压?我平时测量这两个电压方法是测量主板上触发开关(一排针脚)上的 power pin   和reset 针脚,这样测量对吗?可以吗?sb3.3v电压 除了测量pci a14脚外,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