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4G7主板不显示故障

楼主(2008-09-02):
今日收到朋友送来一张七彩虹NF4G7的主板,集声集显集网, AMD,   开机跑马到26后能听到"嘀"的一声(平时正常开机都能听到的熟悉的声音), 一直跑马到7F停码不走了, 显示器如终未能点亮(显示器保证是好的), 测得各供电正常.往下不知怎修了,.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
呵呵。。重插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北桥问题,加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是集成显卡的, 我没办法把它重插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能肯定是北桥问题,  不知用850风枪能否解得了.

网友:
楼主看下主板的VGA插头有无损坏呢`

网友:
VGA口
不行再整北桥

网友:
测VGA头上红绿蓝 行场5根针的阻值正常不,与他相接的三极管正不正常,不行的话重做北桥BGA

网友:
测得VGA插口1脚对地电阻25~30欧之间飘忽不定,最后停在20欧处, 2、3脚电阻20欧,4脚无穷大,5~8脚为0, 9脚为220欧, 10脚为0,11脚无穷大, 12脚400欧,13、14脚350欧,15脚400欧,

请回贴。

网友:
其中的123脚是红绿蓝的信号脚,9是电压脚,还有的就是11。12。13。14。15。其中11脚有可能是空脚,它的值有可能是1的,这是正常的,不过其它的如果不对的话,你就跑下它们的线路就好了,看这可以走到哪儿!如果正常的话,你试下刷下bios了,还有的就是显卡你换过没有呀,还有就槽子脏了有时也会的!再不然的话,你就考虑下北桥了!

网友:
集声集显卡的刷bios不好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跑码到7F停住不跑了, 打阻值如9楼所示,  阻值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目前问题就是缺少一张PCI-E的显卡, 没办法试, 这块板是集成显卡的. 也即是想用上集成的显卡. 谢谢

网友:
用力压一下桥开机

网友:
压了, 还是老样子,过不了7F哦,版主再教我

网友(2009-02-27):
是集成显卡坏,只能加上一块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