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5200双128显卡显示完N卡信息和128M后就不显示了```

楼主(2008-09-02):
FX5200双128显卡显示完N卡信息和128M后就不显示了```显示器黑屏

网友:
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
我也正在修一块这样的5200的,双128的,现象和你的差不多,也是显示完BIOS信息后就花屏了,我是死马当活马医,认为可能有显存坏的较严重,就将显卡右上角(看显卡装风扇的一面)的两颗显存拆了,再上机试,可以进DOS了,就是显示的有点花,但可以用MATS测试了,最后用万用表直接测量拆下的两个显存,确认有一个有问题,由于现在没有显存换,还放一边在 楼主可以试试拆个一两个显存看看能过N卡信息显示不,如果可以就有修好的希望!!!

网友:
我的64M也有个这样的

网友:
同意四楼的说法。我也是这样修这种显卡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开机出现显示显卡型号之后就黑屏启动不了了?是否也是显存坏了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先把那两个扣了呢?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吗?我不太懂耶!

网友:
因为在我观查的显卡中,一般显卡是右上角没有东西支撑,显卡又是水平装入机箱的,这样显卡右上角的PCB板发生型变的机率要大,一但PCB板发生型变,直接秧及右上角的显存,所以积有可能是右上角的显存有问题,所以建议先拆右上角的正面的两个!!!!!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