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鸟自学摸索维修主板疑问请大侠指教

楼主(2008-09-02):
一. 在CPU旁边的供电模块上是不是有对管?还分有上管和下管这种说法?具体这两种管子叫什么?有什么作用?如何是上管还是下管区分?和好坏的判别?有的主板供电模块怎么只有三个管子有的怎么六个甚至更多?
二。一块坏的主板要上电为保其他试用硬件的安全,上电后空载该测哪里的电压?在什么位置具体是多少?
还有很多疑问先问这点。怕大家嫌烦。。。还有很多不懂的以后在问还要请大家多多帮忙解答。
问题比较多如果帮忙解答请俺顺序说明。。谢谢
莱鸟第一次发表。。如有什么不满意的大家请提出我会改正。。。

网友:
一对为一路供电6个就是3路给CPU供电  至少有一只角对地的为下管
不同的板有不同的测试点 你可以搜索有关主板关键测试点的贴子

我也是菜鸟  总供还没修好3块板

网友:
1.CPU上下管以我所知是要成对的~一个上管一个下管~一对就是一相~可以看边上有几个电感去掉一个进电感~PWM电路电感是必须的~有些板会配双下管~好坏只能拆下来测`一般我们在线只要测GDS电压正常就行了~
2。上电空载一般用假负载测CPU供电,时钟等等信号~还有内存电压负载电压南北桥供电等等至于测试点楼主可以去新手区看贴里面全找的到~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提点。。自己我再摸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