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5GL不上电.

楼主(2008-09-02):
求助,845GL不上电.

杂牌845GL,不上电,开机有5V电压,但是短接后电压没有拉低
强行短绿,上电无码.CPU供电好象也没有

网友:
查开机 电路   换IO

网友:
先量主板上的短路,要把短路先修好!!!!!

网友:
检查一下1117芯片,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把短路先修好!!!!!检查一下1117芯片,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1117好象关系不大吧,这个是有短路了!重点查CPU部分的场管,IC电容等

网友:
没有什么短路啊

网友:
看看南桥是不是被击穿了

网友:
待机的时候南桥烫 吗?

网友:
845GL的板1117芯片是做什么的?请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