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 pc-pj100k短路

楼主(2008-09-02):
夏普pc-pj100k用稳压电源试机,通电电流即达到0.7A 5v 3.3v都正常 北桥发烫 网卡芯片温度也有一点儿高。请高手 指点一二。小生在这里先谢谢了!
芯片

网友:
测量一下是不是阻值偏低,看看芯片有没有短路.

网友:
检测北桥芯片是否短路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吹下来,再看。。

网友:
谢谢各位 ,故障点已经找到 键盘芯片H8 /3434短路 ,正在找代换芯片。

网友:
键盘芯片H8 /3434短路会造成北桥发烫吗?

网友:
版主能否告诉一下如何判断是H8短路的

网友:
h8、3434 外围好多电容 和都对地短路 ,还有场管短路 将所有短路的电容和场管拆下 还是短路 ,是否是h8 /3434
坏了!

网友:
好象应该是可以这样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