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F51电源坏

楼主(2008-09-02):
请问 ,一台飞利浦显示器型号是107F51  总是炸保险和7N60 我测量了 G极的电阻150欧阻值正常 2极管无短路 我把3个0.27欧对地电阻都换成了0.22欧电阻 其他电阻和2极管都排查过都没短路 散热片我也拆了 下来  大电容 桥堆 我都换了 请问还有什么 原因会导致炸保险和开关管啊

网友:
电源IC是好的吗?建议换个试一下

网友:
IC换了啊 ,IC坏能炸保险吗

网友:
静态测量不准确。检查反峰吸收,激励电路。。。。。。。。

网友:
消磁电阻换了吗? 还有几个消噪电容

网友:
反馈短路是1507的及脚啊

网友:
如果买不到原型号的用0.33可以吗 还有就是 6脚对G极的电阻用22欧姆可以带吗

网友:
什么能导致驱动信号不正常保呢

网友:
对地电阻原值代换,不可乱换.

网友(2008-10-22):
回复 网友A:

lwldq -10 恶意灌水

网友:
的建议是,直接买个小一次电源电路10块钱,改上去就知道好不好了,同时也能帮你定位问题的方向,如果改上去的也炸了那你往前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