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5不开机

楼主(2008-09-02):
三星R55机器不开机,主板上没有短路点,开关有3.3V。按下开关后,电流表一点电流也没有,不开机。南桥芯片下面的电容没有短路的,哪位高手修过这个机器,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BIOS放电试试,是不是进过水吖?上次修过一台是换南桥好了。

网友:
测所有电压是否正常,如电压正常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