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不能调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09-02):
我有一台显示器型号是AOC C776+。状况是行幅不能调。但行宽管也没坏,换了个行宽管情况一样,行扫描心片也换了情况照旧,

网友:
多多检查哈  TIP 122  外围电路.

网友:
你看是一点不可调吗,还是稍微能调点啊,要是稍微能调你进工厂模式调一下,要是不可调,你看看S校正电路,

网友:
应该是是TIP122外围电路有东西坏了吧,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
应该是s校正电路的问题。

网友:
看TIP122外围电路

网友:
我记得以前修到过一款AOC(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出现行宽很大不可调,三个多月才把它修好,最后查到是一个电感(不是在行宽管的地方,具体编号也记不清楚了)出了问题。

网友:
你的行幅是大了还是小了?这得分情况的

网友:
小了呀怎么医呀!头都搞痛了还没解决问题

网友:
会不会只是虚焊问题啊 。。。。。不要把问题想复杂了 ,,,我就碰到很多都是虚焊的问题   呵呵

网友:
把行幅管的相关电路查一下,阻尼管也查一下

网友:
TIP122的C极接的一个电阻坏了。换之

网友:
在等两天在说了,一天忙没时间去看那个了

网友:
我在外围电路上没找到有坏的东西  那个说C 极有个电阻 我早就换了 那个说虚汗 那是更不可能的了

网友:
你那个是不是没有升压哟

网友:
查吧,兄弟,行宽电路有很多元件的。像TIP122 1500M S校正,都有可能。

网友:
我都查了好机遍了

网友:
虚焊是不可能的哪  我都焊过了的  电感还不是换过了

网友:
老师们怎么修呀

网友:
查查逆程电容看有没有变小。

网友:
你把TIP122换一下,有时候是测不出来的,我就遇到过,结果我重新换了就好了,另外你在看看它的周边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就查TIP122 C级那路上的所有东西。
逆程二级管换了吗?

网友:
记得TIP122
要垫 垫片

网友(2008-10-02):
升压了的呀 !它还有有枕行失真, 但630我换过那两个二极管也没坏, CPU 出来 一个有2.5V 一个有300MV 左右

网友:
是啊,还有b极的那个电容,我就遇到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