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ellite 5100 不触发

楼主(2008-09-02):
satellite 5100 不触发,待机电压正常,开机芯片工作正常,南桥起振,发现CPU核心供电上管的输入电压为4.7V ,不知道正常不
cpu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看看显卡和桥吧,呵呵

网友:
那个有电路图,我想跑一下图,现在怀疑开机IC坏了,但是IC里面有资料.

网友:
上管4.7V肯定不正常的。看看是不是保险老化了,保护隔离的场管坏也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管的输入电压为4.7V 不正常 查查

网友:
上管的输入电压应是适配器电压从保隔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