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纯平TCL出现水平细条纹

楼主(2008-09-02):
今接一显示器机芯被别人高的一踏糊涂~开始故障是指示灯绿无图像显示~我就打开机壳一看~我KAO~都要吐了我~就别说了那焊点给你弄的真TM的恶心~我就先简单的处理一下焊点~现查2次电路~2次管子挂了~升压2级管子挂了都换上还是不 亮~怀疑是高压包有问题~就换了一个~ok能亮了~但是换完后还有个问题就接着出现了~就如题所说的~出现水平细条纹~~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希望知道的师傅.高手指点1.2~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
怎么没人发表点意见啊
:'( :'( :'( :'( :'( :'(

网友:
一般说来是电容的是。不过我刚修了一台是末级释放芯片的问题

网友:
水平条纹修好了现在又行宽小~

网友:
行宽小
二次电压正常吗?

网友:
回5#

2次电源正常啊~S校正也查了~行宽电路~都查了~现在还没好~

网友:
说说细条纹是怎么好的?打开二次电源与不打开有什么区别吗?电压呢?

网友:
下阻尼管的电压是多少伏,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电源和行部分的频率不同步.交换一下高压包送行电源部分的行脉冲线.

网友:
细条纹是高压包抗干扰线的问题`~

网友:
用31DF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