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V8X-MX 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08-09-02):
型号:ASUS P4V8X-MX
故障:无复位
检查,核心电压正常,时钟正常,南北桥各电压正常,能正常开关机,摸各芯片温度正常;基本上能确定为复位电路故障,测RST排针有3。3V,正常。发现声卡旁有HC132门电路,用表针短路各脚,6,7脚短路时,有复位。经验来讲HC132是很容易坏,换之,故障依旧。查线路,排针接到HC132 4脚,6脚为输出,只有6脚输出低电平,才有复位。4,5脚为输入,只有4,5脚同时为高电平,6脚才输出低电平。测试发现5脚为1.4V为低电平,其接一822电阻到地.换822后,电平为高,故障排除.

网友(2009-09-12):
型号:ASUS P4V8X-MX
故障:无复位
检查,核心电压正常,时钟正常,南北桥各电压正常,能正常开关机,摸各芯片温度正常;基本上能确定为复位电路故障,测RST排针有3。3V,正常。发现声卡旁有HC132门电路,用表针短 ...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不明白,5脚为1.4V低电平,其接一822电阻到地,换822后,电平为高,故障排除。
这电阻短路了吗?或是漏电?

网友(2010-03-11):
楼主弄错了吧。这块板的复位门电路是74HCT32D,他旁边还有一块74HC132D的门电路并不负责复位的。
而且74HCT32D的电路线13,12输入11输出为PCI-RST,1,2输入,3输出为IDE-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