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显示器一亮就灭

楼主(2008-09-02):
这属于BENQ显示器的通病了,检查发现C5707击穿,换上后依旧,代换很多原件,还加焊了线路板。最好检查是保险丝的问题,当时量保险时听到 嘀一声,以为保险是好的,这次仔细看保险电阻为16欧了,换完保险就好了

网友:
恩,通病!!!最它最好修了!

网友:
就是难拆,得卸一堆东西

网友:
呵呵,BENQ显示器的通病,最好修的故障了.

网友(2008-10-12):
还是换高压板吧,修好了用几天就坏了

网友:
我遇过保險燒了成190歐的

网友:
你们不错啊 ,好修的机,都让你们碰上了。
我可没修到过这么好修的,老是要换板。
高压板基本上全烧完了。有一次用一电接上,把一整个板子烧废了

网友:
快速入手

先測那兩個蕭特積二極管 哪個短路就是那一邊的5707與9024有問題
很快找到答案 而且蕭特積二極管本身並不會壞

网友:
高压板或虚焊

网友:
明基的保险坏了也很特殊,一般都不是断,而是有一定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