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LXB-HF769A,通电后亮下就灭了

楼主(2008-09-02):
联想显示器LXB-HF769A开始是三无,经检查发现电源厚模块8S0765RC损坏,找一同型号更换后,加电,出现指示灯亮后就灭了,而且继电器出现不断吸合的啪嗒声音。经检查外围也没损坏原件,就此陷入绝境,请各位高手师傅指点,急!谢谢!!qq:7387053

网友:
依次断开各次级电压慢慢来排除。指示灯问题的话,估计和CPU供电和元件损坏有关,你不妨查查看。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断开行电压试试.一般电源坏了,行部分问题比较多!

网友:
电源部份是不是高压保护了呢?

网友:
依次断开开关电源次级各组负载.断开那组电压恢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那组.如最后确定负载无问题.可能就是电源的负载能力有问题了.

网友:
指示灯亮后,又出现无高压,不显示

现在继电器不响了,指示灯也亮了,可问题又出现了:不显示,而且无高压。求求在座的各位师傅指点,小弟虚心学习,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