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GX+的问题

楼主(2008-09-02):
刚接到主板上CPU加电,检测卡数码不显示,因为没有经验不知道长哪入手,看了这里好多帖子,发现有一个类似3055的管子在内存艚的下面,标号是MF3,D极有5伏,G极有10多伏,而S极没电压,我估计坏了,就引线并了一个3055,再测有1。8伏的电压输出了,很高兴认为就是它的毛病了,小心将其拿下,焊好3055,装上CPU,加电结果检测卡有数码显示,但是最后显示C6,并一声长响,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了,希望高手指教,还有这个管子是给哪里供电的啊

网友:
内存供电有问题。如果是1.8V应该是偏低了。DDR内存供电2.5V  。负载电压1.25V

网友:
内存供电偏低,重点查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教,由于我不会发图,所以大家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管子,这个管子不是给内存供电的,的确是有1。8伏输出,但不知道供哪里的,我测了一下内存电压A7脚,正好也是1。8伏,的确太低,我换了一个内存槽上边的小管子就好了,但是他的供电由一大一小2个管子提供,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来跟各位大侠们学习一下,顺便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