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不显的维修。。。

楼主(2008-09-02):
接到一台IBM T40的本子,通电后不显。力压显卡 桥后情况依旧,查到CPU无核心电压,怀疑ADP3205有问题。用850吹了几圈,再开机,正常显示了。所以这个本的问题就是ADP3205虚焊导致,也是这个本的常见问题了。接上硬盘再次开机发现报date、time和1802错误,系统也进不去。查下资料,可能是网卡以前是非原装的,没有得到IBM认证的,由于维修过程中可能BIOS清空复原了。所以要想再用,需要破解。在网上寻找后发现一个小工具(下面提供下载),事先要先把无线网卡取下,然后把工具拷贝到硬盘上然后运行一下,关机插上无线网卡,再开机就可以了。按照上述方法一切顺利,正常引导不报错进入系统。此方法在T40上运行测试过,其它机型请慎重,有任何后果本人概不负责o(∩_∩)o...

破解1802错误工具

网友:
这个软件是在DOS下运行的!!!不错的,我用过!!!!

网友:
是的,需要先拷到硬盘上,然后引导到DOS下,运行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