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有台联想的17液晶为什么半边画屏什么问题

楼主(2008-09-02):
开机使用正常。但是使用1-2个小时后屏幕会出现半边画屏。会是屏坏吗。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拍个照看看,这样大家不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就是中间出现一条竖线。一半正常一半花屏的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  排除板子问题    后 检查屏LVDS转换IC  (最好换个)

网友: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最可能的是屏驱动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