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不开机 开机代码卡跑FJ

楼主(2008-09-02):
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开机后 跑00之后就是 FJ . 我看了 CPU应该是工作的 电也全. 但是 南桥没有供电 有3.3 5 V .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什么问题.
不开机
cpu

网友:
大家 帮帮我 机器我看过了 不是CPU后面电感 虚旱 也不是什么二极管短路...

网友:
我已经 没有办法了 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 入手啊 .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FJ这个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