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请问W83321G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楼主(2008-09-02):
请问W83321G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呀?知道这个零件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2009-01-12):
W83321G在www.zghnw.com有卖

W83321G在www.zghnwx.com有卖,在这个网站有,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呢?
在很多昂达主板上用的8脚贴片,在内存旁边的。例如昂达的915PL主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