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0C主板密码该怎么解

楼主(2008-09-02):
求教,N610C笔记本,密码的话,该写哪个芯片,哪位大哥有ROM或者软件,谢谢

网友:
你应该不是新来的吧   在平台内找找 我记得还看见过那  很好用
我网速慢就不给你传了. 抱歉

网友:
唉,这话给说的,我就是没找到所以来求助啊

网友:
先BIOS放下电看看呢。记忆中这台机器没有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