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RS485M-M无声

楼主(2008-09-02):
该板的板载声卡用的是ALC655,在系统上能找得到声卡,重装声卡驱动也能正常安装,但一直就是没有声音输出。测该IC的1脚为3。3V   2脚为1。57V   3脚为1。36V    6脚为1。56V    25.31.38为5V   35.36对地不短路同时到声音输出孔也不断路.不知怎么搞了,烦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了!ALC655有换过了.

网友:
会不会是两个音频跳帽没跳上啊

网友:
我都用锡焊住了,保证没问题.

网友:
ALC655供电78L05输出电压量了没有?

网友:
【常规故障专题】板载声卡故障的维修(可以发现硬件但无声音!)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C9%F9%BF%A8去这看看吧